齿轮实战设计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24):
1、齿轮变位后噪声会变大吗?重合度降低会产生什么问题?
2、如何知道变位后齿轮是否合理?
3、机械手册上的变位系数分配是不是按等滑动比的方法
分配的,如果没有按照它的图表分配,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

1  变位和噪音没有必然的联系。重合度小的话,单齿啮合点的位置就高,强度就会降低。
, `3 d- S  o6 m9 ^2  做寿命试验7 m2 n, I* _0 l
3  网上有一些关于这个的帖子,我没经验随便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