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M 材料压配量---[请教]

楼主(2007-05-24):
各位高手, 请教一个问题:

POM材料的圆形导向套用压力机 , 压入钢管中,比较合适的压配量是多少?

现在导向套的外径47.2~47.35,钢管内径为46.85~47.0是否合适?

网友:

POM比重为1.42g/cm3,收缩率2.1%
你自己算吧

楼主:

二楼的你给的是材料本身的数据对注塑比较有用, 郁闷!!!!

网友(2007-07-30):

有的建议是。做事情不需要太过于本本,要是我我就一点点自己试

网友(2010-04-12):
加热钢管后压入,应该会好点,但注意钢管加热温度!

网友:
我比较同意4楼的说法,做机械就应该这样,搞一个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