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块上的细长孔如何加工?

楼主(2007-05-24):
液压阀块上的细长孔如何加工?比如说在一个阀块上加工一个4MM,长300的斜孔。另外对斜孔的角度有没有限制?

网友:

斜孔角度(与轴线夹角)一般不大于40度,4mm深300的斜孔加工难度太大,加工出来已经不经济了,建议改用工艺孔的方式改城直的,4mm的斜孔一般不超过60mm,可直接用台钻加工,再深了加工难度增大,经济性就差了,搞斜孔的意义就没了。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
还可以考虑重新排布阀的位置。或者在一个阀块上不要集成太多的阀,否则材料利用率会降低。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答复。听别人讲有种电火花加工机床很试合加工这种细长孔,不知有没有人了解这种机床的加工范围?

网友:

电火花加工机床是可以加工的,不过4MM的孔深300,估计至少要用6-8个小时吧,那样一个孔的加工费用大概也在150元以上,这个还是保守的估计呢!在加上是斜孔,装夹时间和辅助费用也很多的,也许就得不偿失了!

楼主:

楼上的能否讲一下电火花机床加工孔的范围,比如直径,深度等等,我从来没接触过这种机床。

网友(2007-12-15):
各位好!我加工过4MM,深度105MM,斜角14度孔,我觉得好加工啊。

网友:
我加工过4MM,深度105MM,斜角14度孔,我觉得好加工啊。

网友:
火花机要先车加工一个直径3.85左右长300+的的细铜轴,再通过放电加工来形成你所需要的孔,,你如果必须这么做,可以考虑用慢丝先切割加工(通孔).

网友(点评):
线切割,需要穿线的孔,要不就会破坏零件的孔流道功能.

网友(2009-01-12):
请问大家有需要加工液压阀块的钻工
                                                              联系方式;    王晓冬
                                                                                  15895609257

网友:
我在力士乐 看到他们加工的  从两面对接  先用短的钻 再用长的

网友(2014-03-31):
我可以用铸造方法铸造出这样的细长孔,有什么技术要求吗?请电话联系:14741510729

网友:
可以给我那个工件的图纸看看吗?我QQ249310025

网友:
阀块上很少见斜孔,可能自己见得太少了·

网友:
用钻床钻孔

网友:
对于孔壁要求不高的孔 可以用穿孔机加工 要求高的话就穿孔后线切割 不过都不是很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