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变档变不上是怎么回是?(请教)

楼主(2007-05-24):
我们用的是镗床TK6916A,有四个档,现在只能一档变二档,变档是用电磁换向阀控制的,不知道是那的问题?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磁换向阀的问题,你可以根据机床提供的液压原理图,找出是那个或几个阀控制换三、四档,逐个阀检查是否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