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关与配方功能---[请教]

楼主(2007-05-25):
那位大侠有关于proface触摸屏关与配方的资料 或者是案例,我现在对于这方面都不知道怎么做   请指教!!!急急急急

网友:
Re: 求助 配方功能

我较苯,未看懂,
不知是要触摸屏面板的生产配方,还是要采用触摸屏控制的生产系统的配方显示图例,晕呀!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使采用触摸屏控制的生产系统的配方显示图例,并且最好能在触摸屏上进行配方数据的修改和保存 !!

楼主:

因为对于配方功能不是十分熟悉,我不知道proface触摸屏能不能实现一下功能:配方数据储存在触摸屏的LS区,通过屏幕上的按键把配方数据下传到PLC中,并且如果其中某一个配方中的数据不合适可以在触摸屏上方便的修改并保存会LS区去

网友:

看懂了,谢谢!

要先有工艺方法和工艺路线,确定之后再谈控制方式,控制形式定了以后,选你要用的组态软件或自己编程生成图形.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怎么在触摸屏上出工艺流程控制,我更加不懂了.

楼主:

我现在就有一个触摸屏,我这里有八个配方,每个配方里有二十几个数据,并且这二十几个数据可以随时修改并有记忆功能掉电不能消失,我现在就是配方数据的存放地址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设定

网友:

如果你的触摸屏是自带一个小的操作系统的的,一般内存都比较有限,这种东西一般是直接用的,不需再扩展.

想要进行扩展,触摸屏一般有一个串口,进行数据交换,但速度慢,
实时控制系统是采用ARM结构,其数据口直接进触摸屏,速度特快.

不知你的详细结构,只能提点参考意见.

楼主:

谢谢。我想我还得找一些关于proface的资料详细的研究一下,反正不用扩展实现这个很难!!

网友:

在Pro-face界面做设定可能PLC端也要做相应处理。我觉得在PLC端做处理更好,把配方存入PLC的数据区,然后在触摸屏设置不同的按钮调用不同的配方即可,而且触摸屏的处理速度比较PLC慢,数据存在PLC上安全可靠而且效率更高。

网友(2009-12-09):
有没有编程手册。。。

网友:
储存在触摸屏的变量中的话重启触摸屏一般都会把数据给洗掉

网友:
网上应该有很多,可以去网上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