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啮合问题难点---[请教]

楼主(2007-05-25):
1、一对内啮合齿轮,一个是短齿制,一个是正常齿制,
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2、我把外齿轮齿顶圆人为削去一点,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会对啮合系数产生影响.如果大于1,就啮合来说不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大于1是指什么?

网友:

重合度

网友:

外齿轮齿顶圆车去一点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短齿和正常齿相啮合没有见过.

网友(2007-07-03):

按照重合度系数,兼顾啮合区域,最好请设计人员配齿后定

网友:

外齿轮齿顶圆人为削去一点,啮合时齿面接触面会出现不吻合问题.会能导致噪音,抖动,

网友(2010-07-05):
同意阿松版主的观点,美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