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一些焊接符號的含義---[请教,如图]

楼主(2007-05-25):
最近看到一張圖紙上的一些焊接符號,不懂什麽意思,請高手幫忙看一下吧!謝謝

楼主:

昏,没人知道吗?

网友:

让楼主久等了:
图1所示应为:左面为凸面或凹面焊缝;右面为缝焊缝;
图2所示应为:箭头反向为对接焊缝;
图3所示应为:箭头所示反向为角焊缝,焊缝长度15,焊角90°对称;
图4的示意不太清楚要表达什么?
从总体看来,上述焊缝大多为凹面焊缝。

网友(2008-02-22):
我补充一下,参照GB324-88,问题点05应该是卷边焊缝。

网友(2008-05-05):
问题7
为交流 三角形接法的意思。

网友(2010-02-25):
学习了啊,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