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渗涂料的解决方法---[请教]

楼主(2007-05-25):
各位专家:

      本人现在接到朋友的一个电话,他说防渗剂在渗碳后,出现脱落现象,表面仍旧渗到了碳,表面硬度偏高,在清洗后颜色为黑色的。请参看附图。

6 q t

有何良方?请高手跟进。

网友(2007-12-31):
不知你涂涂料时的工艺是怎么样的,
我们厂热处理也有的地方要涂防渗碳涂料时,我是是先热水煮,涂涂料,这样涂料就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就可以干了,如果涂料还没有干就进了炉子,也许就两样了,
~~~~~~~~~
非热处理专业的回复,,

网友(2011-03-16):
防渗碳涂料在涂前应该清理表面,尤其是油渍更要清理干净;
其次防渗碳涂料在市面上有很多种,要注意选择
还有就是他的配比浓度,也要注意,稀了防渗碳效果不好,稠了就容易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