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流量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25):
我在计算液压缸的流量,这个液压缸是活塞杆受拉进行工作的,活塞运行速度v=2cm/s,压紧后,活塞停止运动,进行加压保持。我在计算最大流量时,就用v乘以活塞杆腔的受力面积。

这样求得的是最大流量么,如果试验完成,卸载时需要反向加油,即向活塞腔加油,使活塞退回原位,回退的速度没有要求,这时的流量会更大,究竟哪个是最大流量呢?这涉及到后面液压泵的选取问题。

希望大家谈谈。

网友:

面积不一样,速度就不一样,工作速度要保证,回程是大腔进油,若觉得回程慢了点那就流量加大一点,要看具体工作情况对两个速度的要求。
双活塞杆且两头活塞杆直径相等那就两个方向速度一样。

网友:

既然回程速度无要求,就可以用你的计算方法得同流量就是最大流量了。

楼主:

这样就好。因为我想如果加载和回程的速度一样的话,那么反而在不重要的过程中,耗费了最大的流量,当然这样情况是可能出现的。

而且由于设计的是活塞杆受拉进行压紧,所以是活塞杆腔的截面积受力,导致选择的液压缸体积变大。而且伺服油缸的半径比又找不到1:0.5的,只要用1:0.7的,截面积又减小了,又要弄大液压缸才能满足压紧力的需要,汗……

网友:

"而且伺服油缸的半径比又找不到1:0.5的,只要用1:0.7的"

速度比(活塞杆直径与油缸直径比)未必一定要符合手册推荐值。既然只考虑拉力,那么活塞杆直径尽可能做小,强度足够就行。
回程速度也可以用差动连接的办法加大。

网友:

看你用什么系统了,例如一般在机床上有工进、快进等动作, 如果在工进时负载较大、速度较低;而在快进和快退时负载小、速度较快。从减少能量、减少发热考虑,泵源宜选变量泵或双泵供油。   还有,虽然返程(即快退)没有指定,但设计时还要考虑机器的工作效率,所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尽量把返程的速度提高些!  泵源确定了,工作速度确定了(就能确定流量),泵就能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