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可以做"渗碳处理"吗?---[请教,如图]

楼主(2007-05-25):
大家好!

在这里请教各位大虾.请问:不锈钢可以做"渗碳处理"吗?

 ]

做"渗碳处理"是不是只是加硬?

如果不锈钢不可以做"渗碳处理"的话,铁应该可以,如果铁做了"渗碳处理"后电镍,能过得了170小时盐水测试吗?

并帮忙看看附件的产品应该叫做什么产品

请各位大侠指教~

谢谢.

2 r; x; ^ L9 D6 H! F7 I n! p1 t

网友:

不锈钢无法渗碳处理,
不锈钢能渗氮处理,增加表面硬度,但耐蚀性有所下降,在一般空气介质中耐蚀性几乎没影响。

产品零件像学生用活页纸的夹子,
冲外形,压形。

网友:

三脚猫大侠能否再进一步解释一下不锈钢为何不能渗碳处理?很想知道

网友:

期待三角的稳定答案

楼主:

请教大虾:做"渗氮处理"会不会影响不锈钢的材质呢?就是说会不会改变了材质变成会生锈了?

网友:

我上次不是说过吗,不锈钢可以做渗碳处理的。

网友:

用17-4PH吧。别渗碳了

楼主:

有点不明白了.有说可以做,有说不可做的了~~

网友:

可以渗碳处理。能提高耐蚀性

网友:

要看你具体的哪一种不锈钢?有的不锈钢可以做热渗碳处理,比如马氏体不锈钢;但是有的不锈钢确实不能做渗碳处理,比如奥氏体不锈钢不能通过热处理来提高它的性能,只能通过盐浴渗氮来提高它的表面硬度!

楼主:

我现在有把304的不锈钢拿去做"定型处理".但是回来做盐水测试48小时就生锈了.

为什么??

不锈钢应该不会生锈才对啊?

网友:

2楼的
不锈钢无法渗碳处理, (6月23日注:这句话说过头了,应可以渗碳处理)
不锈钢能渗氮处理,增加表面硬度,但耐蚀性有所下降,在一般空气介质中耐蚀性几乎没影响。

10楼说的对
要看你具体的哪一种不锈钢?有的不锈钢可以做热渗碳处理,比如马氏体不锈钢;但是有的不锈钢确实不能做渗碳处理,比如奥氏体不锈钢不能通过热处理来提高它的性能,只能通过盐浴渗氮来提高它的表面硬度!

在中医界有"十八畏、十八反"理论,不锈钢做"渗碳处理"就犯了这大忌。

不锈钢的含碳量越低耐蚀性越好
马氏体不锈钢的热处理随含碳量增加而硬度提高,但耐蚀性随之降低
渗碳就是增加零件基体表面的含碳量从而提高表面的淬火硬度

现不锈钢要做"渗碳处理"
1当然可以做
2试问:不锈钢取舍"耐蚀性"还是"硬度"??
3从耐蚀性来说"渗氮处理"要比"渗碳处理"好
4"渗氮处理"或"渗碳处理"后,不锈钢的耐蚀性都下降了

楼主的零件
我认为;
1光亮耐锈,
2有一定的弹性,
3对硬度要求不高,自身硬度够了,
4取消渗碳处理,
5用镜面不锈钢板冲载
6一般钢材用镀光亮镍(40-50μm厚且没有孔隙,采用电镀两层或三层镍的方法)

网友(2007-12-07):
1Cr18Ni11Si4A1Ti 是马氏体不锈钢还是奥氏体不锈钢?能做渗氮处理吗?

网友:
1Cr18Ni11Si4A1Ti 是奥氏体/铁素体型双相不锈钢。
楼上社友请到: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378,下载不锈钢、不锈钢制品表面处理与焊接新技术新工艺及钢号中外对照速查手册一书,里面有介绍的,上面的结论在该书的第7页。

网友:
憨老马元帅:资料我下载来看了,也没有说1Cr18Ni11Si4A1Ti 能不能渗氮?更没有说渗氮后的硬(度HRC)是多少?1Cr18Ni11Si4A1Ti 成品材料的硬度(度HRC)是多少?求各位大侠解答.谢谢

网友:
不锈钢做渗碳处理是很难有实际效果的,我曾做过试验,2Cr13,厚4mm左右,用渗碳剂装箱在箱式炉中渗碳,每次8~10小时左右,同一件板总共渗过两次后,用盐炉淬火,但硬度无明显变化,我当时也没做金相,个人感觉可能是铬与碳的过高的亲合力反而阻碍碳原子向内部扩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不銹钢之热处理技术
铬元素為此类材料具有不銹之因素,以往发现铬含量必须具有12%以上,才能形成密緻之表面氧化膜而达到防蚀保护之作用,故任何不銹钢之热处理必须考虑到对铬之成份有无造成任何变化
(1)

麻田散铁类不銹钢:
此类不銹钢為体心立方之结构(BCC)可為磁铁吸引,其製成為从奥斯田温度急冷而得,此之耐蚀性為最好,但材质硬则脆,接著加以回火可以增加延展性,但耐蚀性会降低,特别是在摄氏450度到650度之间回火,会使在结晶格间隙内之碳原子扩散析出与铬形成网状之碳化铬造成临近区域铬元素之消耗使铬成份降低,无法形成保护膜,而丧失耐蚀性,故需特别注意。以下為各种麻田散铁类不銹钢材之热处理温度。
(a)403, 410, 416se
之温度為650-750
(b)414
之温度為650-730
(c)431
之温度為6
(d)440-A, 440-B, 440-C, 420
之温度為680-750
(2)
肥粒铁类不銹钢:
此种不銹钢為体心立方结构(BCC)可為磁铁吸引通常用在汽车工业或化学工业上,强度不会因热处理而改变,但可以冷加工方式增加强度
(3)
奥斯田铁类不銹钢:
此种不銹钢為面心立方结构(FCC)对磁铁不起作用,如前面所论此类材料易加工,故其加工后為消除材料之残餘应力而可施予不同之热处理
(4) 析出硬化型不銹钢:
此种不銹钢由高温淬火后在低温热处理,由於材料中含之铝,或铜元素析出沿著差排之滑面或晶界形成化合物(inter-metallic compounds)而可以提高其强度或硬度。常用之析出硬化型不銹钢為17-4 PH,其他尚有17-7 PHPH15-7MOAM-350AM-355等。
(5) 各类不銹钢焊接后热处理:
不銹钢内所含之铬元素,经焊接之后,在高温区域(热影响区)往往会扩散析出与碳结合成碳化铬,而造成局部之铬成份减少,无法形成保护膜,而穿孔等腐蚀情形经常在这些热影响区中发生,為补救这种情形业者经常在焊接完后,将物件以热处理,其作用為使其他区域之铬元素扩散到此铬缺少区域,以达到保护作用。

网友(2008-01-07):
不锈钢可以做渗碳处理

渗碳处理后硬度有很大的提高,处理方法得当的话,不仅不会降低原有的耐蚀性能,而且会提高其耐蚀性能。

网友(2008-06-25):
奥氏体不锈钢如果做渗碳处理,表面会集聚很多的碳,碳与Cr形成化合物,夺取了晶粒中的Cr,而Cr是抵御腐蚀的关键元素,Cr析出后造成材料耐腐蚀性能急剧降低,甚至失去金属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