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瓶啤酒灌装阀---[请教]

楼主(2007-05-25):
最近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着。。。老师布置的课题。。。

看到这里有很多机械方面的高手,想请教一下,希望能帮个忙,先谢过~

7 A* }1 \ b6 c3 I

题目可能有些广,其实我最最弄不懂的是灌装阀这一块。。。平时学的是工艺与设计居多,纯机械真是弄得头都大了。可以说机械知识是一点都没有。。。

首先说说我的想法和进展,首先根据啤酒的物性我认为应该选择长颈的灌装阀,为了确保容量精确性,可以考虑用精确度很高的磁流量计来控制液位。查资料时看到了sidel的Simonazzi? Eurotronica LT型号的很适合我的题目。只是,实在不懂其原理,还要画结构图,基本无从下手。。。

主要有以下问题,希望大家能给些意见~

1.瓶子为PET材料,稳定性不是很好,那阀头是否应该有卡瓶的装置?

2.具体的磁流量感应计时在什么位置呢?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谢谢大家了~

网友(2007-07-05):

PET瓶包装啤酒目前还不是很普及,啤酒的包装通常采用对瓶子的抽真空来降低啤酒的氧含量,而PET瓶不能完全抽真空,现在PET瓶啤酒灌装机有以下两种:
1.部份抽真空方式   瓶子进入灌装机,经托瓶气缸提升,在瓶口还没有与灌装阀完全封闭之前,开启抽真空阀进行抽真空,灌装阀可采用目前技术成熟的机械阀(短管式),无须流量计控制液位。
2.长管灌装方式     灌装阀的进料管直接插入到瓶子底部进行灌装,这样的方法是把瓶子里的空气仅可能的排出来降低啤酒的氧含量;可以通过流量计来控制液位。
  电磁流量计设置在灌装阀的后面,通常有KROHNE与E+H可以选择,不过这种用电磁流量计来灌装啤酒的成本很高,目前国内还没有哪一家啤酒厂采用。电磁流量计通常用在PET瓶纯果汁饮料,无菌冷灌装灌装机。

网友:

90年代国内已有探针式液位控制阀的啤酒玻璃瓶灌装机
PET瓶啤酒灌装降低含氧量的方法大致有两种
一是PET瓶是专为啤酒而设计的,一般设有阻隔层防止外界氧的渗进和本身CO2的渗出,瓶壁较厚,能承受一定的真空和轴向压力,因此可以和玻璃瓶一样进行抽真空和压皇冠盖.产品货架期比玻璃瓶稍短;
二是一般的碳酸饮料PET瓶,由于瓶壁较薄,不能进行抽真空,现一般采用CO2置换的方法降低含氧量,并封以塑料螺旋盖,产品货架期较短

网友:

PET瓶啤酒灌装机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CO2置换的方法降低含氧量进行灌装。
不过专为啤酒而设计的PET瓶足够厚可以和玻璃瓶一样进行抽真空我可没听过,请问是那家公司生产的?

网友:

3楼网友好!
当PET瓶设计到足够的厚度时,其经济性与玻璃瓶相比会如何呢?

网友:

马大哥,壁厚是相对一般的PET瓶而言,但经济性肯定不如玻璃瓶,现一般用于高档啤酒
好象珠海中富在前几年就已经向啤酒厂商推广了

网友:

其实就啤酒的性质而言,根据以前的一些专业讨论,玻璃瓶包装是最为合适的。

网友(2007-08-05):

没见过PET的!都是RB

网友:

外蒙和越南一样,都是一般PET灌啤酒,我们给那里做过设备
专门的啤酒用PET瓶你可以电话联系珠海中富,国外的厂商也有,我不记得了,

网友(2007-12-10):
PET啤酒瓶<珠海中富>
有螺口旋盖的,也有压盖的

网友(2015-05-15):
新美星现在做过PET瓶啤酒灌装设备。我们公司刚起步,几个大学同学一起去做。我们也在研发。希望能在这行业做出一点贡献。玻璃瓶啤酒灌装大多都是二次抽真空,外加高压激泡。(张家港汇诚优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