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_300如何编循环程序?---[请教]

楼主(2007-05-25):
请教,西门子S7_300如何编循环程序?

网友:

有专门的循环指令

网友:

西门子的循环根我们所学的VB,DELPHI等高级语言的循环非常类似,如果有时间,LZ可以去看看这计算机里的一些循环是如何做的.

楼主:

高级程序里的FOR 、WHILE等这样的循环指令 在S7——300中没有?所以我觉得PLC的编程跟高级语言的编程还是不大一样的。
在S7——300里 有一个跳转的控制指令
但是我发现 好像它只能往后跳转 不能往前跳转 所以使用它也不能实现循环。
是不是因为PLC的工作方式本来就循环扫描的方式,所以不能用循环的思想,来编PLC的程序呢?
这只是我的一个疑问,请各位大侠解答。

网友:

有个
FOR
NEXT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