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台机床,刀具选用---[请教]

楼主(2007-05-25):
大家好,请教:

我要设计一台机床
加工500mm的轴类,直径8,要求:两端倒R4的圆角
工件不旋转,靠刀具旋转加工,有谁知道用什么刀么??

好象听说有球头车刀和球头铣刀
和成形刀具之类的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有人知道么??

做500mm的轴,直径8,两端加工R4

工件靠机械手装夹,工件不旋转

靠主轴带刀具旋转。

谢谢!

网友:

这是楼主昨天发的帖子,今天你又重复发了。请以后不要重复。只要点你自己的名字,或在控制面板查看“我的版面”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帖子。经常注意邮件也可以看到别人的回复。

网友:

需要设计这类机床吗?按照你的说法,弄台加工阀门壳体的专用机床改改就可以了 !

楼主:

4楼的机床原理图和我要搞的机床基本一样哈,就是我的还比你简单点,是加工长500,直径8的轴,同时两面加工R4的专用机床,动力头和进给系统基本都一样,就是在用刀的选用上不知道用什么刀啊,我是读机电一体化的,这次毕业设计竟然是设计机床,从头学起,对机床没什么概念的

网友:

可以用R4成型刀片,自制、机夹刀片均可
自制刀杆为一有内孔的套车刀杆,刀具安装在端面上,刀尖向内
机夹刀可直接选 山特维克 或 依斯卡 的,依斯卡的会稍微便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