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装配模式下如何进行子零件阵列?---[请教]

楼主(2007-05-25):
请教:

装配模式下如何进行子零件阵列.重复装配的零件比如圆周布置的螺栓等.

谢谢!

网友:

在装配中分零件阵列和组件阵列
具体的你得去看一下有关的书籍
一般的零件阵列可以直接阵列,你说的情况,可以直接阵列,在参照里选择特征选项就可以

网友:

  方法与在part模式下相似,不同的在于装配模式下的阵列一般是选元件(component),而前者是选特征操作。
  阵列的关键是要有驱动尺寸,有时这个驱动尺寸要通过复制来获得!

网友(2007-10-11):
在模型树的零件点反键就有阵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