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小件金属镶在粉末冶金里面,便于测量硬度---[请教]

楼主(2007-05-25):
请教:

我现在要测一种金属件的硬度.听说有一种技术是把小件金属镶在粉末冶金里面,便于测量硬度.这种把金属件镶到粉末冶金里的机器是什么?哪里有卖?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倒是有把金属块镶在酚醛树脂里面,方便做金相的,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来测量硬度,这种设备叫镶样机,不知道楼主可不可以用

网友:

差不多,可以测硬度

网友:

要是就一两个样品,找个牙医要点牙托粉就行了

网友(2008-09-25):
镶装机装上的产品是可以做硬度的,而且镶装不会影响其硬度测试,镶装上的主要是比较小或者细的,在正常的情况下无法测试硬度的产品。

网友(2009-08-15):
洛氏硬度镶样会影响吧!!,维氏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