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深件修边模的设计---[请教]

楼主(2007-05-26):
各位高手,本人搞机械加工模具设计没什么做过 .不过现在有了冲压件要做 .看了书修边怎么一起完成 .高手指教

网友:

楼主说的详细点,干脆发个图纸上来看看

网友:

发个图纸上来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楼主:

图纸就是下面的样子,看能不能拉深 修边 做成一道工序完成

网友:

可以做成一道工序 但模具做的太复杂 不一定是件好事
效率有可能还低

网友:

图纸较简单,可以一次性完成

网友:

这个工件还是分开做比较好

网友(2008-01-28):
分两次吧,落料,拉深

网友:
我看过图纸了,我认为主要还是看零件断面的要求,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简单修边模结构直接落料,反之,用斜锲结构修边断面会比较好,但模具结构复杂。
当然也能做!

网友(2023-09-12):
引用 楼主:
图纸就是下面的样子,看能不能拉深 修边 做成一道工序完成

lz的工件如下

网友(2023-12-12):
楼主说的详细点,干脆发个图纸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