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坐标上测量圆度---[请教]

楼主(2007-05-26):
我是新手,有几个概念不清楚,敬请各位帮助

- i1 Y5 {2 H `

1 在三坐标测量机上测量圆度时的具体步骤。

 P) G

2 可以得到什么数据,是否可以得到各测点的坐标,在得到这些坐标的同时,能否得到具体的圆度误差值,是怎么得到的,需要输入理论值吗??

3 得到的圆度误差值都是采用什么样的评价算法算出来的??

网友:

楼主,请不要重复发贴,耐心等候,会有热心高手解答的

网友:

三坐标在标定后,即可开始测量园度。
如果你的三坐标是打点式,你可以在一个园上等分打4个点或者更多点,具体取决于精度和工艺要求。如果是4个点,则两个对点的距离即是相互垂直的两个直径,他们差值的一半即为测量截面上的园度。如果孔的深度较大的话,应测量两个或更多截面,每一个截面求园度,取所有园度的最大值。如果在一个截面上测量了6个或者更多点,则相对点分别求直径,分别求差值,取差值的绝对值的最大值为该截面的园度。
如果你的三坐标是扫描式,当扫描一个截面后,可以运用软件自带的数据处理方法求园度。比如用最小二乘法求出真园的圆心,的所有的点的半径的最大差值即为园度。

求园度时与理论值无关。在评价三坐标本身性能时,一般说来需要比较测量值与实物真值的差异,需要输入被测实物在更高精度测量系统上得到的真值;当评价加工机床的工艺能力时,需要比较图纸上理论值和机床加工出的零件的测量值的诧异,此时需要输入理论值。

形状误差的评价方法包括平均算法和最小区域算法。平均算法中最常用的是最小二乘法。

网友:

我认为,三坐标测量圆的圆度只能作参考,如果要求很高,最好选则专业的圆度仪去测量,测量一般的零件时看不出,当你测量标准件时,你会发现,测量机自身的精度会体现在测量结果上的,象轴承,验收新的机床时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影响,测量机在采点时的状况,以及零件表面的粗糙度都会影响到结果的准确性。

楼主:

按照3楼的方法,测量了32个点,仅得到了最小二乘圆心坐标,最小二乘圆直径;最小间隔圆心坐标,最小间隔圆直径;最小外接圆心坐标,最小外接圆直径;最大内接圆心坐标,最大内接圆直径。
没有具体的误差值,是不是三坐标测量机内没有具体计算误差的程序??是不是还要把测点的坐标抄下来,按各圆心坐标再进行一次计算个点的半径值,预先对应的直径(半径)相比较得到这四种评定方法的圆度误差??

敬请各位明示。

网友:

楼上请注意:园度即是半径的差值,所以首先计算半径;而半径是两点的距离,所以需测量或者计算两点的坐标。对于三坐标机器而言,一旦程序编好并运行,这些工作均在电脑内部完成。操作者只需编好程序,启动测量,打印测量报告,阅读报告即可。当然,报告上会显示园度=。。。

你所说的具体计算误差是在机器内部完成的。以前基于DOS的编程,你自己要编写这个算法或者运行开发商的程序包。现在,基于windows的编程,你只需要组态,在列表框中选择算法和选择测量项目即可。

我讲的是告诉你机器内部的计算机程序是怎样工作的,有助于理解相关的算法。你在楼上讲的所有的内容,测量程序都很容易的实现。要看你需要什么。比如你需要最小二乘圆心坐标,那么你就让测量程序输出最小二乘圆心坐标,你需要最小二乘圆直径,那么你就让测量程序输出最小二乘圆直径。同样,你需要园度,就让测量程序输出园度。你需要点的坐标,你就输出点的坐标,你不需要,则就不让测量程序输出。

请注意,在编写园度测量程序时,测量程序会要求你输入用什么算法计算,那么此时你需要了解这些算法的特点,进而选择。

网友:

从楼主在5楼的表述看,楼主对于三坐标测量程序的编写很感兴趣。建议楼主首先实际操作或者观察一个三坐标程序的运行。看一下测量程序能够作什么,需要编程员去作什么。实际了解了三坐标程序后,然后研究各种具体的算法和程序编写。

楼主:

非常感谢一剑飘红先生,我用的是Brown & Sharpe 生产的Global Atatus 574三坐标测量机,怎么不能输出具体的误差值??
我需要:
最小二乘圆心坐标,最小二乘圆度误差;
最小间隔圆心坐标,最小间隔圆度误差;
最小外接圆心坐标,最小外接圆度误差;
最大内接圆心坐标,最大内接圆度误差。

可是机器只能输出:
最小二乘圆心坐标,最小二乘圆直径;
最小间隔圆心坐标,最小间隔圆直径;
最小外接圆心坐标,最小外接圆直径;
最大内接圆心坐标,最大内接圆直径。

是什么原因??

网友:

检查一下下面两点:
1.在编写程序的时候,选择了园度测量和输出园度数值了吗?
2.所使用的软件包有园度测量功能吗?如果没有,你需要购买。

最好给B$S的当地服务部门或者青岛公司的技术部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网友:

一剑飘红的说法很有的道理,建议楼主仔细阅读三坐标说明书或咨询供应商,我想会有答案的

楼主:

如果有一些坐标数据,怎么导入??

楼主:

我用的是:Brown & Sharpe生产的Global Status574,其软件包为:pc-DMIS,
这种系统怎么倒入数据??

网友:

前哨的机子我不是很清楚,但一般来说,测量的名义值是可以手工输入的。

楼主:

高手在哪里呀

网友:

在形位误差评价处,找找有没有圆度的结果。肯定是有的。

网友(2007-07-03):

引用 网友A:
1 `( I5 N9 C w5 ?) m0 h+ i 非常感谢一剑飘红先生,我用的是Brown & Sharpe 生产的Global Atatus 574三坐标测量机,怎么不能输出具体的误差值??
我需要:
最小二乘圆心坐标,最小二乘圆度误差;
最小间隔圆心坐标,最小间隔圆度误差;
最小外接圆心坐标,最小外接圆度误差;
最大内接圆心坐标,最大内接圆度误差。

可是机器只能输出:
最小二乘圆心坐标,最小二乘圆直径;
最小间隔圆心坐标,最小间隔圆直径;
最小外接圆心坐标,最小外接圆直径;
最大内接圆心坐标,最大内接圆直径。

是什么原因??

testing it

网友:


网友:

到输出评价里找,肯定有圆度的评价。

网友(2007-12-12):
从楼上的高手这里可以学好东西啊

网友:
1 在三坐标测量机上测量圆度时的具体步骤。
答:对于一个圆可以多取几个点。

2 可以得到什么数据,是否可以得到各测点的坐标,在得到这些坐标的同时,能否得到具体的圆度误差值,是怎么得到的,需要输入理论值吗??
答:如果圆取12点,有些三坐标会显示12个点,每个点的坐标值,然后把此圆设为x=0,y=0,
在选择极坐标,就会看到每个点的(R,H,Z),R即为半径值,就会看出最大值和最小值。

3 得到的圆度误差值都是采用什么样的评价算法算出来的??
答:用上面的最大值减最小值,然后除以2就的出真圆度

如果三坐标没有此功能,你可以现去除探头半径补偿,分别在圆上测量12个点,然后求此12点到圆心的距离,跟上面的结果一样。

网友:
3 得到的圆度误差值都是采用什么样的评价算法算出来的??
答:用上面的最大值减最小值,然后 除以2  就的出真圆度
搞错了,不用除以2,直接减就可以了。
我把半径看成直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