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直机的轧辊一般用什么材料---[请教]

楼主(2007-05-26):
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2008-11-29):
我见过一种六辊矫直机,矫直辊的材料是9Cr3Mo.不过这个矫直机是意大利设计的.

网友:
3CrWr8V用这个材料,用足够的韧性,耐磨性

网友:
可以采用MC5(含5%的Cr)。

网友(2009-02-10):
要求:1、耐热;2、表面硬度;3、有一定的刚性

所以:W6Mo5Cr4V2、SUS310等均可,,洛阳有色设计院 曾用过GCr15,使用效果很差!!

网友(2009-06-12):
用MC3-MC5均可试试

网友(2009-08-10):
我们用的是尼龙辊

网友(2010-09-17):
不好意思下载没积分,现在回贴拿分继续下载!!!

网友(2011-01-10):
一般铸钢轧辊很多,铸造合金的。如济南金品,四方。我知道的就这两家

网友(2011-02-28):
这个不好说,要看你怎么用

网友:
根据矫直机设计参数来选择轧辊材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专家,你好,看的出你是矫直机方面的高手,我想请教下你,就是把棒料送到矫直机面前,是怎么送的啊!什么样的系统送啊!至于什么矫直机都无所谓,送到就算完成任务了,希望专家你帮帮我!指点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见过的是用夹送系统,您再查一查,社区有很多相关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能不能把资料发给我啊!我在社区没找到,我想要的,我的其实比那些嗨简单些!就是用液压缸推动下,可以用电机带传动!用PLC或者点偏激控制,还有位置控制就完了。希望老兄你帮帮我!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专家,你好。小弟我有个矫直机自动送料控制系统实在弄不出来,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就是用液压系统推动,用继电器或PLC或单片机控制都行,最好后把棒料送到矫直机面前完了。希望各位高手能帮帮我!感激不尽!

网友(2022-07-23):
9Cr2Mo或者9Cr2MoV,现在大直径的多是铸造冷硬球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