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路板上可以打出深400mm,直径10mm的孔吗?[求助]

楼主(2007-05-26):
哪位知道回复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没这样长的钻头就两边对打通在堵上。

楼主:

非常感谢啊!

这里面的高手真是不少!!!

网友:

只要在钻头尾部焊一节钢棍,勤排屑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在钻头尾部焊一节钢棍,勤排屑就可以了。
请问你有没有这样实践过?我担心的是焊接强度如何,是否会在工作中折断?

网友:

如果能对打,问题还不大.
要是只能从一头打,可以说相当困难.

网友(2007-07-03):

4楼的方法在实践有。

网友:

如果是单件生产,就用4楼的办法。真实有效。

网友:

做这样的油路板往往需要做一些工艺孔来克服加工的困难,直径10mm,深400mm的孔可以两头对打,然后将不用的一头堵焊。4楼的建议存在操作问题:一是焊接强度不能保证,二是同轴度难把握(毕竟直径才10mm,还要保证深入孔中);万一断了怎么取得出来?

网友:

四楼朋友的做法在实际中用过,是一种好办法,当然是有难度的!在设计时可以考虑采用两头对打,降低加工难度,无疑也就是降低成本了!

网友:

4楼的方法可以采用
钻头与圆钢焊接后,上车床一顶一夹车加工即能保证同轴度

网友:

我们在实践中常采用的办法是两边打通孔,然后堵住一边,在实际液压系统阀块设计中发现Parker的接头质量还是过硬的,但是价格太贵.呵呵

网友:

本身就有这种钻头

网友:

只要在钻头尾部焊一节钢棍,勤排屑就可以了。 这么干.没问题的

网友:

有这样的钻头买,也可到刀具厂定做,好的厂家如钴林(德国钻头专业生产商,有百年历史了,高速钢钻头最有名)。我曾在卧式加工中心上加工过直径8,深490的通油孔,使用深孔固定循环,只要冷却液充分,排屑是没问题的。加工质量很好。

网友:

4楼的办法是可以的,但焊接后同轴度要好,否则钻孔时会发生偏斜,特别是需对接的通油孔,影响较大。

网友(2007-10-09):
可用深孔钻一次加工,可惜价格很高啊!

网友:
可以

可以的,材料最好45,不能用Q235B,Q235B粘钻头,钻头会弯曲断裂,很危险的

网友:
可以

摇臂钻就可以,勤排屑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对打比较好点

网友(2007-11-16):
两头对打的方案比加长钻头的还要困难!主要是同柱度的问题.
都是技术活啊.
要保险的话就上深孔钻,专用设备.

网友:
两头对打比较常用,但有那样的深孔钻,为何不用啊?

网友:
油路板,孔接通就可以了,难度不高.但要防止孔钻偏。
支持2楼的加工方法,用螺纹堵头+电焊,方便实用。
买加长钻头,也可以加加长杆方法,工件找直防止对接孔错位.先用短钻头钻孔,再换长钻头钻,

网友:
哈尔滨工具厂产10通径*500长钻头(可能是600mm),进口的长度还要长,
专业加工阀块的工厂,钻10通径孔,从一头钻400长,太普通了,工人用摇臂钻孔,自动走刀,他去一边吸烟,如果你董机加工的话,看的你是心惊肉跳的.
德国有一种叫枪钻的设备,钻10通径孔,长度能达到1.2米.包头一家军转地方工厂就产这种设备.
在此贴中我重申一下,日本的阀块压力油孔臂上有光洁度要求.柱塞泵中的柱塞孔也有光洁度要求.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临时钻一个孔,深孔钻设备,德洲机床厂在国内是老大,也是他们的拳头产品.如果是批量加工的话还是最好有这种设备.尤其是对孔的要求较高时.如果对孔,尤其是小孔,的表面质量有高要求时还需要流体研磨设备.我是做机床的,经常接触各种加工设备和方案,也经常出入那些专业工厂.油泵行业常去,比如博士旗下的公司.

网友(2008-01-31):
这个很简单,我们加工过直径8mm,深880mm的盲孔,用枪钻就可以。

网友:
看了半天总算有人提到枪钻了,这种孔很简单常见.
如果孔要求不高而且是单件的话,建议用四楼的办法,如果结构允许,可以采用对打,很实用;如果都不允许,就枪钻了.另外,我记得<重型机械手册>好象是这个书,专门有一节介绍深孔加工的工艺方法,本站就有,建议找来看看.

网友:
可以.双向打一般不是太小的孔,单向孔的深度可以是直径的30倍.

网友(2008-03-15):
打过注塑机的注口,用4楼的方法做过,在圆钢上车出排屑槽.

网友:
没有问题,采用深孔钻就可以了。

网友(2008-07-08):
可以的

要先引钻(钻头依次加长),减小钻孔飘移,保持钻头鉆削性能良好,及时退削就OK

网友:
将钻柄车一个20mm左右的台阶和加长的钻杆配合找正后焊接,使用中切削量小一些,排屑勤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
400毫米 可以打出来的  4楼说的 自制加长钻头  但加工难度是有的 需要找个技术好的钻工师傅  我以前把620车床的主轴孔 40毫米的扩大到42毫米 用的就是自制的加长钻头 还有我见过师傅用钻床钻过300毫米左右长的孔  强烈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大孔的直径 这样有利于加工

网友:
400应该没问题了,我们这基本都在400以上.

网友:
完全看设备了,如果有深孔钻,别说是400mm,2m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2008-09-09):
把33.34的办法都用上,再找个比较好的师傅应该可以.我知道单向340深10个的孔肯定没问题.

网友:
没问题,一头打也可以,批量的话建议用枪钻!

网友:
看你的批量了,数量少,就自己焊接个加长的钻头,(钻头车小一点,套上有坡口的加长杆,焊接后车去多余,注意同心问题).用两面对钻,很难对准,影响流量(本人不赞成). 数量稍多可以考虑买个加长的钻头,10X400应该有现成的货,不一定要订制.(经济性上的衡量). (不建议用枪钻等专用的深孔加工方法)

以上是个人在自己工厂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