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中滑靴的作用---[请教]

楼主(2007-05-26):
    柱塞泵中滑靴的作用能做个详细的解释吗?

网友:

几乎每本液压书都在讲,建议楼主先翻翻,
有什么不懂的,再来与网友交流.
这样效果会更好.

网友:

柱塞泵中滑靴的作用

网友:

1 降低柱塞和斜盘的接触应力,有助于提高工作压力
2 设计各种结构形式主要是可靠的油膜支撑,降低摩擦,提高寿命和可靠性

网友(2009-03-04):
变点接触为面接触,降低柱塞和斜盘的接触应力

网友:
楼上的都正解,想要详细了解最好看看书吧

网友(2009-06-21):
1 降低柱塞和斜盘的接触应力,有助于提高工作压力
2 设计各种结构形式主要是可靠的油膜支撑,降低摩擦,提高寿命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