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集成块上的螺堵密封面的加工---[请教]

楼主(2007-05-26):
我公司在加工液压集成块的时候,在螺堵密封面的粗糙度上出现了加工难题.表面粗糙度至少为1.6,而且直径大小不一致,共8种.我采取的是铣刀圆弧差补的方法来加工的,分粗铣和精铣两次完成,精铣余量为0.1MM.采用硬质合金两刃铣刀加工.不过刀具的使用寿命很低,而且每加工10孔左右就需要刃磨一次,效率太低.

2 f D7 g8 G' ? |- e# f

有没有更好的加工方法和加工刀具?

请赐教,谢谢!

网友(2008-06-06):
增加铣刀的刃数试一下呢,一把铣刀上面分两个余量的两对刀刃。

网友:
不用经常磨刀具,Ra1.6~Ra3.2都可以,没有必要要求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