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高压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26):
水刀在正常工作下,高压突然停止一秒左右,然后又恢复正常,过段时间又这样,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高压停止的时候机床都是在正常走动的啊 ,油泵也正常运转,把电脑关闭后,机床停止走动的时候,直接用手动开高压,这种现象又没了,开一个小时都没停一下。

网友:

这可能是电路的问题,要不就是气压不够高。
前一种可能性最大。

楼主:

可是电路都查了没问题啊,我这台水刀没用气压设备啊,也没气压问题,厂家的两个技术员过来说他们也搞不清是什么原因了

楼主:

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啊????急

网友:

你用的是哪家的设备?

网友:

是否砂子堵塞宝石?

网友:

从故障的周期性来看肯定不会是沙子堵塞宝石。
气压不足的话是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的,但是可能性也不大。
如果关掉电脑不会发生这种故障的话,那问题肯定是发生在控制柜上。
具体情况要根据你所使用的水刀采用何种控制系统来分析。
你可以咨询你所使用的水刀厂家的技术人员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技术人员解决不了,要找技术部主任(电气控制方面)。

楼主:

各位老大,我用的是浙江产的水刀,他们说是中国第二家生产水刀的厂,是比较早的,当时还上了火炬项目了,他们的技术部解决不了啊,说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控制系统是CNC操作系统,DOS系统下运行的,插数控线路板的那种,是老式步进电机,前段时间打电话给做程序的师傅,他说让我换个数控卡,可是当时好用,过几天就老毛病又犯了,一个数控卡好几千人民币啊,不可能这么快就坏了吧?他们也没办法啊

楼主:

他们厂家都过来了几个工程师级别的人物都解决不了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在网上求高手了

网友:

有谁有这方面的资料么?我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我还是一个学生.

网友:

是浙臣水刀吧,你的设备是什么时候买的啊?他们早就离开浙江了啊,据说现在搬到广东地区做了. 用的协力水切割软件吗? 可能性最大的是电路问题,当然也不排除软件和卡的可能性,需要进一步判断解决,如果可以的话就把电路图传给我看一下,然后再给你解决办法。

网友:

是否有空气

楼主:

斑竹说的没错,是浙臣水刀,用的协力软件,把卡装上去当时是没问题,大概过一个星期就不行了,这台机是他们99年产的,电路图在他们厂家那里啊,我们这没有

网友:

有点麻烦,机器型号太老,不过不是大问题,可以电话咨询专业人员解决,我会把相关人员的电话传给您,为避免广告嫌疑,我通过私人留言方式告诉您注意查收..

网友(2008-01-08):
应该是电路方面的问题,系统的稳定性,(磁开关信号),导至增压器换向延迟,致使压力中断,请高手指教.

网友(2008-03-25):
有条件的话,将两台水刀的控制电脑全部调换。测试一下就知道了。如果只有一台水刀,我认为还是换个板卡。

网友(2009-08-30):
我估计是该换滤芯了。可能水不同。供应不上高压了。。还有就是可能氮气不足。。

网友:
监测水压波动(既然不出水了,应该就是没有压力了,不过也可能是阀门没有打开),监测液压压力波动,监测控制液压部分的电气信号,层层上查,总是能查出来的.不能着急.故障频率高,查的就快点,频率底就很累了.
如果是换了版子好几天,也许是线路接触上的问题,要检测板子上的输出信号.

网友(2010-07-22):
也许是液压油的问题.还有就是增压泵的止回阀端面太光滑,形成真空.软化水打不进高压缸中.建议适当磨粗一点看看.

网友(2010-09-10):
应该是电路方面的问题,系统的稳定性,(磁开关信号),导至增压器换向延迟,致使压力中断,请高手指教.
引用 网友A:

恩,我比较赞同这个,不过有个前提就是确定线路是否有问题,还有就是电器柜里的继电器没问题。

网友:
换继电器,在看看,是不是泄菏阀的问题

网友:
信号问题  是否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