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3/4螺纹是不是英制螺纹、锥度螺纹?---[请教]

楼主(2007-05-26):
PF3/4螺纹  是不是英制螺纹   是锥度螺纹吗?    请各位前辈 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

美制管螺纹  60度牙型

网友:

哦 看错了以为是NPT。PF是日标管螺纹  牙形角55度,不是锥度螺纹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也这么认为。

楼主:

PF是日标管螺纹 牙形角55度    和ZG3/4  有什么区别

网友:

ZG是锥度管螺纹 锥度1:16   牙形角55度

网友(2008-07-22):
PT 英制管用推拔螺纹 JIS 2,3级 TPD(整体或是调整式) JIS PT
PS 英制管用推拔螺纹用平行螺纹 JIS 2,3级 JIS(中等级或是整体) JIS PT
PF 英制管用平行螺纹 JIS 2,3级 JIS(中等级或是整体) JIS 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