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0粗轧机主传动电机止推瓦磨损的问题

楼主(2007-05-26):
<>1250粗轧机主传动电机为4500KW,上接轴传动电机的止推瓦磨损特别严重,止推瓦的铜屑把液压站的滤芯都堵上了.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样解决?
<>此问题在现有的三条生产线都出现了.下接轴传动电机的止推瓦没有磨损.

网友:

我有一个办法不知道行不?我们厂有专们修复磨损的激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