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怎么镜像---[求助]

楼主(2007-05-26):
我用pro/e画图,可是不会镜像,哪位大虾帮忙细致讲一下啊?谢了!

网友:

你说的是草图吧?要有中心线的。

网友:

如果是镜像特征,那就是
特征--复制---镜像
feature--copy--mirro
如果是在草绘里面,那就是先做一条中心线,然后选择镜像图标
再选择要镜像的对象,最后选择中心线
注意看标题栏里面的提示,每一步操作都会有提示的
至少英文版是这样的

网友:

特征镜像可以选择特征--编辑镜像--选择平面

网友:

请说明需要镜像的方式,是特征的镜像还是草绘的镜像,这样才会帮助你更好的解决

网友:

草绘中要中心线,实体和曲面中要参照平面

网友(2008-11-27):
请问特征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