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器缸套活塞全坏了,8套全要更换---[请教]

楼主(2007-05-26):
我是一个对机械外行的人,最近我的一台机器缸套,活塞全部坏了,8套全部要更换。我本来想更换原厂的缸套,好像是什么氮化的吧!可是维修师父说有种什么激光的缸套比较好,具体我还不清楚,我想应该是激光处理的吧。。。

请问各位高手现在哪种的缸套比较好, 我的机器的马力是1500的。

谢谢!

网友:

哪有8个缸同时坏的?!
8个缸同时换也可以!
,,,,,,表面氮化和表面激光处理都是延长寿命的必要工艺.
原来用什麽材质的缸套,还是用什么缸套.材质和安装公差都不必改变.
一定要和原制造厂联系.
抱歉.

网友:

需要咨询原厂的技术人员,尊重厂家的意见。因为缸套的硬度与活塞环的硬度需要相互配合,相互的硬度互配合适才好,如果配合得不合适,虽然缸套没有什么磨损,可能会发生活塞环在极短的时间里严重磨损的情况,也是不行的,这点我曾有过教训,希望你能注意。

网友(2007-10-22):
氮化的好,激光处理的容易损坏活塞,

网友:
偶然的事情很有可能发生,俺曾经遇到一个4缸汽车突然熄火了,怎么也打不着了,油路,气路,电路都查过了,好多师傅都没修好,谁都考虑过是不是火花塞坏了,可是马上就被否决了,只要有一个火花塞没坏也能转几圈啊,四个同时坏是不可能的了。最后是旁边开拖拉机的老农说要是都没问题就是火花塞都坏了,结果果然是四个火花塞同时坏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概率事件同时发生了。。。。

网友:
baiboy 我也有过和你类似的情况,那时真是让人哭笑不的啊,吃一堑长一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