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钻断在轴里怎么取出来---[请教]

楼主(2007-05-26):
请教:

                     中心钻断在轴里怎么取出来?

谢谢!

网友:

用电火花,没有电火花可先把轴头退火再钻孔。

网友:

我这里有一种取断丝锥的小机器,刚做完,能用,不好看。类似于电火花,可移动的,加自来水冷却。很方便。我们本地很多做数控铣床,加工中心的断丝锥钻头很多到我这里来取,10元每个。

网友:

中心钻断了敲下来就行。

网友:

我们常用电火花解决

网友:

敲一敲..同尖的工具挑几下.就完事了

网友(2009-10-06):
请问北海道哪里的,机器卖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