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机构,BK塔,德国主管不同意见---[讨论]

楼主(2007-05-27):
我们公司是一家德资企业,主要的设备属自动机一类.前几年德国来的技术主管要求我们在设计中多用气缸,因为气缸动作可用电气控制去实现,随时可更改动作的时间(角度),是比较灵活的.

近两年调换了另一个德国人来管,他面临着空压站不断扩大的问题,为节能起计要求我们少用或不用气缸,执行机构尽可能用凸轮机构.

由于我们的设备上凸轮机构的转速不超过50转/分钟,属低速轻载或低速中载,要机构选择上多数是精确极位(CEP)运动,在设计上有很大的自由.在曲线选择上,我们多数选修正等速,修正梯形和修正正经弦运动曲线;在机构选型上多数用摆动凸轮机构;在凸轮的材料上选择45钢或4oCr,热处理到50~55HRC;在凸轮加工上,多数供应商线切割加工,少数有CNC数控铣.

还有,德国过来的设备很多有BK塔的凸轮集成模块,大概结构是这样,垂直布置一根传动轴,轴上联结平面凸轮,采用力封闭的凸轮机构像搭积木一样一层层往上加,这样在上料位置,下料位置以及动作多的部位可以布置BK塔,一台设备上布置两到三个就足够了.这种BK塔只有德国的设备有,日本及台湾的设备上还未碰到.(关于BK塔不知我描述得是否清楚?)

小弟不才,对于凸轮机构尚有很多未能了解,特抛砖引玉,请各位大虾进行讨论,谢谢各位!

网友:

不知你想要讨论什么,气动和凸轮控制是各有各的特点的。有时候不是好随边转换用的。

网友:

凸轮设计和制造相对较麻烦,如果设计制造合理会体现出纯机械结构的稳定性和高寿命。缺点不易改动,不易调整,不易维修,对机械设计和制造要求较高。

汽缸标件价格不贵,设计灵活,维修调整都方便。相对凸轮机构寿命和稳定性会差一点,但可以从设计和控制去弥补。

对非标设备来说,除非凸轮体现出绝对优势时我才去用它。
对部分高效率机加工类标机,我喜欢凸轮。

同意2楼的意见

网友(点评):
精彩回复。

楼主:

从运行成本来说,凸轮机构相当稳定,维护简单。反观气缸,好点的使用寿命长些,如Festo可用5年以上,SMC大概是3年,Airtac约2~3年;气源费用也不少,一个20缸径100行程的气缸一年的压缩空气费用是900元,加上电气控制的初装及维护费用是一毕不少的开支呵。

网友:

如果动作不频繁,你可以试试电动推杆的,这个不用气的,呵呵

网友:

关于凸轮机构,我用的比较多,气缸用的也很多,体会是,我是在迫不得以的情况下才用气缸,毕竟凸轮机构使用起来稳定可靠,而且到位点很准,现在的气缸比以前的好多了,但在需要很精确的地方,气缸还是不能胜任,并且气缸的使用寿命有限,楼上的说的很多了,关健是气缸在自动控制上非常的好,这点凸轮不能胜任.并且凸轮的调整需要技术比较好的调试工

网友:

小弟不才,但是也认为凸轮的效果好,我是搞安装的,一般国外的精确定位系统都是凸轮传动的,只有国内的以及外国一般精度定位系统才用气缸或液压缸的。

楼主:

微风轻扬网友,我是这两年才开始用凸轮的,我是有一些问题要请教您.您用了较多的凸轮,我想请教,在凸轮运动曲线的选择上您主要用了哪些曲线,凸轮的转速是多少?谢谢!

网友: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有什么材料,谢谢。

网友:

凸轮运动曲线的选择应该根据从动件的运动要求来确定,主要看它要实现的运动的要求是取向于位置还是速度,但然许多时候这两者都要保证(插一下这时用汽缸是很难做的),这时候再考虑具体的凸轮运动曲线,但然所谓运动曲线的选择侧重点是在凸轮的升程和回程(大部分时候应该说是在非工作行程),而工作行程是固定的(即由你的工作要求已定下的)。个人认为不要麻木追求高级曲线,那样即使设计出来也不一定能加工出来。
但凸轮运动曲线的选择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完的,另外一些重要的因素如负载的情况、凸轮的转速等。
总之凸轮的设计经验是一天一天,一点一点慢慢积累起来的。
一点意见。

楼主:

To 反引力,我们多数选用45、40Cr、45Mn2,表面淬火至HRC50-55,分度用的桶形凸轮用38CrMoAlA进行真空氮化至HRC58-62(如台湾加工他们会用不SKD11)。滚子多直接选用凸轮随动器。
To xxff,你是对的。对大多数情况来讲,选择了好了运动曲线,自己认为设计得不错,加工装配起来还是有或多或少的问题,问题还是在凸轮的加工上。

楼主:

我感觉社区里对凸轮的讨论比较少,请各位大虾说说.

网友:

凸轮不好算啊....

在设计上.气缸明显简单好多.

网友:

这个贴很好,希望能和大家多多讨论关于凸轮的设计和应用

网友(2007-07-20):

好象凸轮的设计特别是高速凸轮的设计需要有很多东西来学习,仿佛不是一两个凸轮设计辅助软件就可以搞定的事。

请问凸轮塔设计需要注意的关键点是下面哪几点?

1.材料&处理
2.设计曲线(速度&负载)
3.加工

制约国内凸轮塔发展的关键究竟是哪个呢?

望答复。

网友:

轴向凸轮,采用摆杆传动时,凸轮随动器很能和凸轮工作面,完全接触。做图有难度。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凸轮的设计特别是高速凸轮的设计需要有很多东西来学习,仿佛不是一两个凸轮设计辅助软件就可以搞定的事。

请问凸轮塔设计需要注意的关键点是下面哪几点?

1.材料&处理
2.设计曲线(速度&负载)
3.加工

制约国内凸轮塔发展的关键究竟是哪个呢?

望答复。

我想主要的问题在第2点及第3点.

高速凸轮的设计要满足工作的要求(主要是加速度与跃度),设计没问题了,加工反而成了瓶颈.

网友:

那么我们可否试着在低速轻载的情况下,试验着着仿制这样的设备呢?有无在国内推广的前途?老腰有没有作过这方面的尝试?
很想抽出时间作这方面的尝试。

网友(2007-09-06):

谢谢提供!

网友:

我觉得设计曲线(速度&负载)是主要的,当然其它两点也要保证

网友(2008-03-08):
我现在是最怕弄凸轮的了!它的曲线很难弄!

网友(2012-03-19):
学生习了,有机会多用用

网友:
电缸,,应该比较耐用。

网友:
顶一下,学习一下,,我对凸轮是一点的也不懂的,像10楼的说的,个人认为,只要在工作的地点能够和其他的动作一致 ,至于其他的运转,只要不引起其他的干涉和影响就行啦,,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气缸我们用的还是比较多,主要是考虑到电控灵活,而凸轮曲线计算比较复杂,加工也不容易,对于凸轮,也是入门,向大家学习

网友:
各有优缺点,看看实际使用条件

网友(2012-07-20):
我们这不会考虑气源成本,我们设计都是以气缸为主,爽死啦

网友:
刚从学校出来,工作中凸轮设计到底该如何设计,一点都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中,慢慢向这方面靠拢吧,呵呵!

网友(2014-02-15):
凸轮适合批量生产,用于高速运动、精确定位的地方,否则经济、人工成本很高的!

网友:
贴个图加深理解比较好

网友(2014-03-24):
觉得这个可以加精了,

网友:
凸轮静摩擦系数和动摩擦系数是多少?(有凸轮滚子的)

网友(2018-07-12):
引用 楼主:
从运行成本来说,凸轮机构相当稳定,维护简单。反观气缸,好点的使用寿命长些,如Festo可用5年以上,SMC大 ...

楼主可以说说900块钱大致是怎么换算出来的吗

网友(2019-01-28):
凸轮设计难度还是相对要大一些的,没几年的设计经验 不容易做得出来合适的产品,气缸应用要灵活得多

网友:
本人愚见,不要钻曲线的牛角尖,首先根据推程和时间用正弦曲线做一个曲面,或者自己根据多个XY坐标点画一个样条曲线,最后在演算一下凸轮的远端位置过渡情况,就是滚子直径必须小于滚子运动的虚拟曲线的直径。

网友(点评):
高级的凸轮曲线计算非常复杂,能搞懂得人比较少。一般性的机械传动可以按照此法就行了

网友(2019-07-04):
45#硬度能到5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