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靠压差来控制阀的开启?---[请教]

楼主(2007-05-27):
原来系统上有二个泵,开一个泵流量不够,开二个泵流量太大,为了保证流量,现在想在泵的出口接个旁通管,上面装这个压阀。

 ^" r+ l2 j, C

请知道的兄弟来谈谈这个阀的工作原理。

网友:

可以在旁路上装一个溢流阀,这个在压力过高的情况下,阀会打开,卸掉一部分压力,在压力足够的时候,会自动关闭.
或者装一个节流阀
呵呵,请参考

网友:

使用压力变送器,准确还可以实现完全自动化控制(电气控制来实现),不过投入也有点高。楼上办法也是可以的。

网友:

溢流阀(减压阀)!专业解决楼主遇到的问题

网友:

用定差减压阀  和液控阀和用 应该也可以

楼主:

谢谢,不过我好像记得有一种叫自力式压差调节阀,不知道它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

就用溢流阀最合适,经济实惠,可靠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