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径向跳动的测量---[求助]

楼主(2007-05-27):
各位大侠大家好,我们公司有好多图纸是测量螺纹径向跳动的,一直都没有办法测量,谁有相关的资料不胜感激!!

网友:

“螺纹径向跳动”指的是螺纹的哪一个特征量对于哪一个特征量的跳动呢?

1.如果是中径相对于中心线的径向跳动,则实际上是中径的尺寸变化,用普通螺纹规即可测量,当然,通规测量的是作用中径的合格与否,而止规测量的是单一中径的合格与否。如果需要具体数值,而不是功能行测量,可以使用三针法、光学显微镜等测量。测量中径的方法有N种。

2.大径和小径如果需要的话,一般是规定其分别对中径的跳动,它的测量方法在ASME中有专题论述。其方法有3种:
2.1  ASME B1.3中专门有大、小径对中径跳动的量规规范,可以按其规范制造量规来测量。
2.2 可以通过光学仪器,或者万能工具显微镜来测量,它们的原理实在光学放大环境下,通过观察或者定标来测量局部区域的径向尺寸变化。在显微镜光圈中移动螺纹,可以测量这个旋和长度上的跳动量。
2.3 三坐标测量即配以特殊探针和螺纹功能处理软件也可以测量。例如:通过螺旋扫描,可以计算出中径作为基准,通过探测底径或者探测/扫描顶径,可以求出大小径,进而求出径向跳动量。

因为不清楚楼主具体的跳动指的是什么跳动,故上述有可能答非所问。以上仅供楼主参考。不当之处,请指出,我们共同探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明天把图纸上传一下,应该是螺纹相对两端安装轴承地方的跳动!!

网友:

二楼的老师,非常感谢!

楼主:

图来了,请看D4的跳动!!

网友:

你可不可以利用螺纹来测量基准A,可以设计检具的。

楼主:

楼上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吗?
以螺纹来做基准你们一般都怎么来做呢?
谢谢!!

网友:

你有没有CAD软件

网友:

我有时间可以给你设计一套,

楼主:

我在公司里Proe和CAD都有的!!

楼主:

你们有相类似的产品的量具吗?
可以发上来让我看一看!
谢谢!!

网友:

楼主,这个零件的跳动要求,有3处:M60, D60.5, D54.4。这三个园的精加工都应该以A为径向定位基准。
1.对于M60,是中径对A的跳动,三坐标测量是较好的办法:首先扫描D28两个轴向尽量长的截面,求圆心,圆心连线即为A;螺旋扫描M60,求中径;中径在径向对A的半径变化最大值即为此跳动。
  从图上看,规定这个跳动的目的是保证连接处的位置和形状。那么在车/铣螺纹前,应该控制光外园对A的跳动。此时,如果你非常相信机床加工螺纹的能力(比如PpK, Cpk, Cmk等指数大于1.67),则可以用光孔工序的跳动代替最终螺纹的跳动。即加工螺纹后的跳动用机床保证。

这个跳动也可以用投影仪来测量;也可以用定心附件(如三爪定心卡盘)+带螺纹测量附件的仪表来测量,但不适合批量生产的测量。

2.D60.5是光外园对A的跳动,按照上述,三坐标很容易实现。

3.D54.4是内部圆锥的大园对A的跳动。可以用投影仪来测量。也可以用三坐标来测量,这时候的测量园应尽量靠近D54.4园。

不知上述是否有道理。

楼主:

楼上的兄弟,1.能详细地说一下带螺纹测量附件的仪表是什么样的吗?最好能有一个图片?
                2.用投影仪来测量,百思不得其解,那是一个内螺纹........
     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的思路是当零件旋转一周,固定仪表的导轨移动一个螺距,仪表测头的形状为螺纹的形状(和测齿轮径跳差不多).
     我们公司里也有三次元,不过没有测量螺纹的程序和扫描程序.
谢谢各位大侠的的意见!!!

楼主:

一剑飘红大侠,看到贴子,能给我回一下吗?
我现在急等着用,老外今天发邮件过来问我了.
linda钱大侠,你们有相类似的图纸发过来让我看一看就好了,非常感谢两位!!

网友:

我给你设计了一套,你看看怎样。邮箱地址告诉我

网友:

看图纸,给我意见。谢谢

楼主:

楼上的在侠,我看了你的图纸,先谢了.
只是我有点不明白你的测量方法,还有这个量具的精度如何?
谢谢!!

网友:

利用螺纹测量基准A,2#件固定工件,1#件固定在V型上旋转2#件用丝表测量基准A ,精度只要你检具做的好,要注意图纸上的形位公差。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只是螺纹连接你如何保证精度呢?
你所设计的2#件和工作联接以后,螺纹之间的间隙很大的(公差等级是6g)?

网友:

你注意看二号件,你螺纹拧进去靠平面的,你看到上面的形位公差了吧(长度10那里你多看看)
 螺纹公差你自己选择,你需要怎样的精度然后去选螺纹公差,

楼主:

linda钱,你好
真的没有看到,你发给我的附件我仔细看了一下,真的没有看到!我现在能明白你的意思,是靠端面的拧紧后,来对中螺纹中径的,我说的对吗?
你可以发到我的邮箱里吗?
非常感谢!!

网友:

天心22 大侠, 代螺纹测量附件的仪表和你说的差不多,只是测头是针尖,不是螺纹,通过轴向的运动来测量。
投影仪有一种成像来测量,两个测头,一个发光,一个接收。测头移动,可在轮廓上拍的几十万张照片,计算机分析处理。当然,这类仪器有的也叫做“成像仪”,但一般通称为轮廓投影仪。希望没有给你带来误解。

楼主:

谢谢楼上的!
你能给我一起螺纹测量附件的详细资料吗?
非常感谢!!

网友:

15楼给我们也看看阿

网友:

天心22 大侠, 很是抱歉,这个仪器我是在一个量规检定实验室看到的。我手头没有附件。

楼主:

谢谢一剑飘红大侠,我已经找到苏州有一家卖的,也是站友介绍的,过几天打个电话过去看一看!!

网友(2007-06-27):

很多方法。
1.可以在车螺纹前做一个未车螺纹零件来检测,方法多多,不一一介绍
2.用分级塞规插入基准孔,放入跳动仪上,再用扭簧千分表装上平头的测头(可自己做),接触螺纹,转动工件一周,千分表摆动范围就是单跳了。
3.关于第二点的说明,有人认为要测量螺纹的中径部份,一般外螺纹如果是车的话都是用成型牙刀,成型牙刀的做的话打大径和中径是一样的,不过要保证螺纹上没有毛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方法。
1.可以在车螺纹前做一个未车螺纹零件来检测,方法多多,不一一介绍
2.用分级塞规插入基准孔,放入跳动仪上,再用扭簧千分表装上平头的测头(可自己做),接触螺纹,转动工件一周,千分表摆动范围就是单跳了。
3.关于第二点的说明,有人认为要测量螺纹的中径部份,一般外螺纹如果是车的话都是用成型牙刀,成型牙刀的做的话打大径和中径是一样的,不过要保证螺纹上没有毛刺。

另外好像在三丰的产品图册上发现一些标准件,内孔车了螺纹的,外径是打磨过的,中径和外径的同轴度很好的,也可以用来辅助检测

网友(2009-08-26):
回复 网友B:
大侠  我用的是ZEISS的CMM  机器可以做螺旋扫描 扫描应该在小径上吧 就是不知道如何求得螺纹的中经 谢谢能给我些帮助

网友(2009-11-03):
请问图纸中给出了基准A内螺纹跳的数值,一定要问客户的检测方法吗?

网友(2010-04-20):
我刚从事测量设备行业。螺纹跳动测量根据上面的回答,对于大批量生产生产来说都不可取。而且用通止规来辅助测量并是完全作用在作用中径上,还有不小的误差。在美国有专用的设备进行检验,我也不多说,就发几个图片给大家看看吧!反正是个老帖子,呵呵!另外两个表是测量单一中径和作用中径的
QQ117878061

网友:
好像是以螺纹大径做基准来测量

网友:
是以螺纹中径为基准,测头是根据螺纹的螺距来做的,刚好卡在中径上面,大径的话应该是光轮

网友(2014-08-21):
引用 网友C:
内螺纹~~!

你说的内螺纹是什么意思?是需要测内螺纹的跳动还是以内螺纹为基准测其他元素的跳动?
我们公司的螺纹跳动量仪均可检测,如有需要可打我的电话15262446603.我姓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螺纹~~!

你说的内螺纹是什么意思?是以内螺纹为基准测其他元素的跳动还是测内螺纹的跳动?

网友(2018-08-04):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