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2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27):
各位社区高手:

    我对齿轮不是很了解,请教:

1.为什么斜齿轮的螺旋角在15度到25度间的都没有呢?但我又见到确实有人设计出了17度45分的斜齿轮?

 B9 J. t

2.如果有此类螺旋角,公法线长度怎么计算?

2 X$ d: N @: w( w

! Z+ d" H h- F3 V9 H

楼主:

各位社区高手:

    我对齿轮不是很了解,请教:

1.为什么斜齿轮的螺旋角在15度到25度间的都没有呢?但我又见到确实有人设计出了17度45分的斜齿轮?

2.如果有此类螺旋角,公法线长度怎么计算呢?

网友:

1当然有了,理论上多少螺旋角的都可以。只不过实际中标准化了而已。
2原来怎么计算,现在还怎么计算阿。用同一个公式。17度45分的螺旋角和其他螺旋角没有本质区别这一点稍微想一下也能理解吧。

楼主:

谢谢,最强社友
 具体是因为我在求当量齿数Z’时需要用到那个比值:invαt/intan=invat/0.0149时我就不知道查从哪里查得数值了啊,请问这个应该怎么求呢?
谢最强社友赐教

网友:

用当量齿数算公法线?那样得到的是近似值啊。
http://bbs.cmiw.cn/forums/115233/ShowPost.aspx
用这个试试看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我试看

网友(2010-07-05):
当量齿数这个得到的是大约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