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柱面上钻的孔怎么倒圆和倒角—[请教}

楼主(2007-05-27):
我们车间最近在加工一水套零件的时候,图纸要求在水套的圆柱面上钻几个直径为32的通孔,且要求32的孔要倒R2的圆,在此向各位前辈请教,有什么办法可以倒出这个圆,谢谢

网友:

图纸呢?

网友:

图纸呢?
可以磨钻头

网友:

我是菜鸟
新来的
  问下这个应该是由钳工把握的吧
是这样吧
应该要求不是很严格吧

网友:

可以用组合钻头,在钻头上套一个R2倒角刀
或 钻完孔后,再用一个R2成型钻头(可机夹刀片)加工出圆角

楼主:

 如果用钳工保证,不容易控制,下面有图,谢谢

网友:

用铍口机试试,就是专用倒角机

网友:

圆柱面上钻孔,可以设计一副夹具倒R角,直径34的铣刀装在床子上,做一台面和铣刀平行,台面下面做导轨,可以手摇升降。

网友:

需要在CNC上走三维刀路。

网友(2008-09-14):
要想到的规矩,必须用三维。没有简单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