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磨出来的钻头老是尖的?

楼主(2007-05-27):
前几天刚去的机械厂,前段时间不会磨钻头磨出了N个废品

后来被主任知道了骂了顿第2天就拿了几个废钻头给我练习

可我磨出来的老是尖头的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我磨的是 直径5  的钻头。

网友:

en  这个去找个钳工师傅问问吧
 应该是你的手还有身子的姿势的问题
 主要你还是不熟悉

网友:

我磨18的钻头也不行,钻下去晃动得厉害。根本无法钻孔,磨了N次后来不知怎的就可以了。觉得还是不得要领,还听说新的钻头买回来还要磨一下才好用,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师傅赐教。

网友:

不抗劲吗

网友:

1.有人教。
2,有好书。

网友:

这是个人手法加技巧炼出来的,建议平时多炼炼,自学也可成材。

网友:

找个好师傅~自己多联系~你磨的尖是角度问题,看看新钻头,就知道角度了(118度)。再有新钻头不是不可以用,新钻头拿来用,等磨损了再磨也可以。

网友:

磨钻头属于钳工最基本知识(技能),重在不断练习,寻找手感;同时也要掌握方法,对于所要磨削的角度要找到参照物(基准)

才能磨出所要的顶角.切削刃.后角。

网友:

118度只是个概念,实际生产当中基本没人去理会它。

网友:

什么样的钻头是尖的呀?怎么个尖法?

网友:

D5的钻头有个偷懒的办法,不要去磨弧面,直接磨两个角度差不多的面就可以用了,不过磨的时候手不要转动,想把大钻头磨好就多花时间去磨吧

网友:

我根据学生的吓磨我总结一个小方法,首先是控制120度,你摸的时候,把一把有60度的RT三角尺依靠在平行的轴线上,那样对于120的读数可以很容易控制
还有新手,推荐磨25--35的钻头,小的钻头你没有感觉,马上就被你磨没有了哦
注意该怎么样抖动,旋转是有技巧的,这里没有办法说明

网友(2007-11-16):

学磨钻不要用太细的钻头,也不能长时间磨。过几天你再磨的时候,你会发觉你长进了。

网友:
要磨得钻尖象点样是容易办到的:你差不多磨好时,把钻头尖向上竖着举起来,手臂要伸直点---这个姿势就象电影电视里哪些画家的样子,我想大家都有点概念吧.然后对着干净明亮点的背景把钻头成180度旋着看,多看几下就会看出门道了,OK?

网友:
楼主是磨成铅笔的样子吧,怪不得要骂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