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钢和Q345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7-05-27):
我想请教一下

20#钢和Q345的分学成份有什么不同。最好能把二种材料的化学成份表列出来。谢谢!!

网友(2009-02-24):
20#:
C:0.17-0.23    Si:0.17-0.37   Mn:0.35-0.65    Cr≤0.25    Ni≤0.30 Cu≤0.25

Q345:
C:≤0.20  Si:≤0.55  Mn:1.00-1.60  P≤0.45  S≤0.45  V:0.02-0.15   Nb:0.015-0.060  Ti:0.02-0.20  Al≥0.015

网友:
Q345:只保证机械性能.
20钢:即保证机械性能,又保证化学成分.
这就是二者的区别.

网友:
Q345:只保证机械性能.
20钢:既保证机械性能,又保证化学成分,还保组织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2009-07-16):
最好能把各項強度值也列出來比较一番,更能明白

网友(2009-09-06):
能把力学性能一起说说不·谢谢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