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母线板的切割与焊接量很大---请教

楼主(2007-05-27):
我最近忙一项工程,遇到了点麻烦:铝母线板的切割与焊接量很大,有好的办法请帮我!

网友:

切割可以用冲床,如在施工现场,冲床安装不方便也可以使用建筑工地常用的钢筋切断机。焊接还是氩弧焊比较好如果量大可以考虑自动氩弧焊机。

网友:

黄包车大侠的主意不错,不妨试试。

楼主:

谢谢!可是不行!我简单介绍一下工程,有一百多吨铝母线,因改造需要平移和原焊口质量不好要断开重焊,最厚达80MM。因在现场施工,这一周我用了能想的所有办法:如气刨,断口质量不好;电锯切割,没有位置;用风铲,在空中使不上力;等离子切割,260A以上的设备不好找,价格也高,公司不让采购。所以我是无法了!

网友:

等问题解决了别忘告诉大家你用的是什么好办法。

网友:

难度实在是很大呀,看来只有用气刨了,切割口可以打磨的!只要有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