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制蜗杆的齿距怎么算---请教

楼主(2007-05-27):
英制蜗杆的齿距怎么算.比如径节是10?

谢谢!

网友:

齿距等于3.14乘以模数

楼主:

是英制的蜗杆.不是公制.公制是3.14乘模数

网友:

DP=Z/D   Z:齿数D:分度圆直径单位:in
径节换算成每英寸分度圆直径上的齿数

网友:

英制蜗杆的轴向齿距即径节螺纹的导程

网友:

径节x模数=25.4,转换成模数计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