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路板没人用了吗,没有集成块好吗?---[请教]

楼主(2007-05-28):
我发现很多地方都提集成块而不是油路板,难道油路板真的没人用了吗?

什么情况下用集成块?

什么情况下用油路板?

集成块相对于油路板具体有哪些优点?

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油路板相对集成块主要是有细长孔,加工难度大。

网友(2011-02-05):
我们公司现在做的液压系统都是用油路板,我认为油路板好设计,集成块设计比较麻烦,不用三维软件的话恐怕很难搞出来,我们厂的师傅是个老头子,计算机水平太差劲了,所以搞不出来

网友(2011-04-04):
油路板跟集成块是同样的东西,只是叫法不一样

网友:
前一段我去一家液压机械公司看了,用的好像都是集成块

网友:
它们之间有没有区别啊  什么情况 用哪种比较好啊

网友(2011-06-11):
意思一样 ,只是叫法不一样

网友:
叫法不同而已,电机有人叫马达的,溢流阀有人叫保险阀,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
你说的油路板是阀安装底板还是可以装叠加阀的油路块?你看大家的回帖都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我理解油路板就是阀的固定板;没用过,请楼主介绍一下。也可以发个草图。学习学习

网友:
呵呵……
说的是油路块吧 也叫阀块

网友(2019-07-18):
愿意做,你发一张图给我看看吧!QQ337913090

网友(2019-11-09):
看看大家的理解

网友:
这个分行业,比如做液压站的,他们很多部件会选择集成块,使用油路板加工成本高,报废成本高。像非标设计就会使用油路板,这样机构空间利用率大,油路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