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富士变频器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28):
我想用s7-200采用通讯连接的方法控制富士变频器,但是没有富士变频器的通讯手册,希望各位高手告知,如果有编程实例更好,采用RS485通讯,谢谢

网友:

我有做过和安川,三菱等变频的通迅
没有富士变频器的通讯手册变不知它的协议
没有协议做不了

楼主:

谢谢,安川的也可以,能把相关资料发给我吗。我的邮箱是douxy74@126.com

网友:

富士变频器有很多的类型,不知道是哪种类型,不过他们的通讯方式是相似的。

楼主:

变频器是5000G11S,另求教同步运行卡的使用方法和条件,是必须使用编码器吗?

网友(2007-11-30):
求VB与富士变频器通讯实例

求VB与富士变频器通讯实例  xujiun3696@SINA.COM

网友:
求VB与富士变频器通讯实例

哪位大哥做过VB与富士G11变频器通讯,给个实例,xujiun3696@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