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量具简单维修需要哪些工具和配件?---[求助]

楼主(2007-05-28):
小弟最近改行作质量工程师!说工程师有点抬高了,呵呵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吧!

想请教:

一般通用量具简单维修需要那些工具和配件?能不能给个清单,我好照单去买。小公司,不完善,我也没有搞过这个。还有量块使用的一些东西我也不是很清楚,120#溶剂油能不能用97#普通汽油替代啊?

先在这里谢过了!

楼主:

有那位大哥大姐可以赐教啊?!!先谢过了!

网友:

没有你可以维修的,你没有零件也没有常用量具的合格标准.咋个修.做好维护就好了.事实上有粗20左右的铜棒,常用起子.钳子.白绸.天然油石,200#油石.小v形铁,镊子,洗耳球(胶吹)就好了.120#溶剂油不要用97#普通汽油替代(除非临时情况),不然你就等着晕吧.普通汽油清洗力也不好.量具量面最怕锈了所以最好不用.

网友:

量具的修理和检定看起来简单,需要的专业东西不少,很多要在以后的工作中积累和自制!
常用的工具包括小套仪表起子一套,小一字起子二只,仪表冲子一套,小铁砧一个,眼罩一个,红宝石油石一个,金刚石锉刀一套,钟表油一瓶,不锈钢镊子一个,变压器油少许,金刚石研磨膏三种,,常用W1,W5,W15,各一支,普通W3-W5白刚玉研磨粉少量,小铜锤一个,洗耳球一个,还要准备个不修钢的饭盒子,正常用120号汽油进行量具的清洗,挥发快,毛刷几种,纸筒钢丝一套,学几种规格的研磨块用于研磨量具测量面,如果要进行适当的检定,仍然需要83块组量块一套,平面平晶一个,同时需要购买一本通用量具的检定规程,必须的!

楼主:

非常感谢!
车间的大师傅们大都是些学个一两个星期就可以单飞的高人,所以量具损耗有些快,时常要小小的修理一下,研磨倒不至于,那是专业级的,
但是换颗螺丝钉,装块簧片,校对尺子那是经常的,指示表清洗上油也是经常的,他们的表总是很脏,或者会不小心摔那么一跤,使用时精度要求也不是很高,
所以简单的修修就可以用,不用每件都送去检定。
120#溶剂油不好买啊,零售特别不好买。
还有一个低级问题,就是卡尺副尺的螺丝钉一般是什么规格,我量了一些,但感觉不是标准螺距。也不知道是我测量有误还是现在的量具都渗了太多水份。

网友(2008-04-09):
有1.2   1.4   1.6  1.8每个厂家的型号都不一样

网友:
四 楼 讲 得 很 详 细 ,还 需 要 一 个 玻 璃 蒸 发 皿、小 虎 钳 台  和 标 准 平 板 . 如 果 是 需 要 检 定 那 需 要  12 块 的 卡 尺 检 定 标 准 量 块 (可 检 定 0-300以 内 卡 尺 ),

网友:
3大件的通用量具的检定规程问我要吧,省的买了,首先你要熟悉检定规程。你也必须掌握一定的计量知识。计量人员本身就具有简单的计量器具修理能力,而计量人员是必须有资格证的!你就是维修可以使用,依然需要检定。另外你的量块也需要检定。你自己是没有设备的。
你可以去当地计量局考一张专门的计量资格证书。大概3Q,4Q左右。
    需要用的工具他们也说了很多,我就不补充了

网友(2008-05-14):
以上说的工具够全的了,具体检定配套的东西还得参照检定规程。配件很多种类,也很杂,要看你们单位使用的是哪个厂家的量具。按量具牌子购买些易损件。切记购量具最好能买一家的,维修时买零件也好买,否则累死人,当然你也可以买配件经销商的,不过他们的零件一般是自己加工的,质量很差,有50%都不能用。自己掂量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