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丝油如何选用?---[请教]

楼主(2007-05-28):
什么样的功丝油不容易附着在丝孔的表面,还易清除,不变硬变黄!~~~~

6 H S

望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不同材料选择不同的攻丝油

网友:

一般四十五号钢攻丝用菜油好点

网友:

主要目的就是散热用的吗?普通机油也可以!

网友:

这跟产品本身的材料有关,我攻铝产品就是用菜油的,有时也加一些机械油。

网友:

攻牙是用专门的攻牙油的
不过不是特别讲究的话也无所谓
攻牙是为了润滑,不是散热

网友:

铸铁\铝制件攻丝用煤油
不锈钢攻丝用白醋

网友(2007-08-21):

用“白醋”,不会吧!

千万小心呀,不要把其它金属部分腐蚀了!

网友:

原来还分这么多的啊,我们公司只做铸铁的,用煤油

网友(2007-10-17):
极性切削油

网友:
我以前的公司做重型车轮螺栓攻螺母用的是黄豆油

网友:
吃的有:黄豆酱油,白醋,纯黄豆油、猪油、羊油
其他的有红丹粉,30#机油,煤油、皂化液、专用攻丝油、发酵了的洗衣液。极压切削液。
还有各种上类互调配的,太多了

网友:
我们用的都是菜籽油!!!

网友(2008-01-22):
攻不锈钢用过油酸,

网友:
油酸是个好东西,不锈钢用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