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用连续模具应该怎么做---[请教,如图]

楼主(2007-05-28):
各位网友好!

经前方网友的委托,特发此贴希望大家都来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3 r f9 j# Q9 B

请前方网友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2 x+ G$ Y V& Z7 H& v. F

我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大家好! 这产品想做一套连续模具 但觉得多工位连续冲压过程中不好留链接筋 因为产品就只底部是一圆平面 想请教大家有什么好想法 不胜感谢!

网友:

大家好
这两天经常泡在社区 看有没哪位大侠对这产品发表意见
一直没看到 望大家积极参与啊

网友:

什么东东?附件打不开.CAD

网友:

小精工 你好!
是CAD 格式文件 装了CAD就打的开

网友:

装了CAD的,打开时显示图形文件无效.(回前方)

网友:

那怎么回事?不懂,请教哪位大侠!

网友:

是无法打开的文件,请前方网友重新传一下.

网友:

老腰朋友你好!
我不会传文件呢 不好意思
教教我吧

网友:

添加了附件为什么反而发不了帖?

楼主:

可以打开啊,很正常的。请大家都来积极发言啊!!!

网友:

可能楼主用的CAD版本高些,用另存为存成CAD2000版本的应该都能打开了.

网友:

是打不开,楼主想办法重新做一下,大家好帮忙。

网友:

麻烦 就只装2007版的CAD  打不开可能是版本高了吧

网友:

数据由问题,我用catia打不开,转成DXF格式。

网友:

但我自己打开那附件很正常哦 不过是2007版本的(回鸭绿江)

网友:

前方网友可以试试如此操作:! \8 x' }$ X/ X% E) g
在CAD环境下选择文件/输出/图元文件(.wmf),将图保存;然后打开Word选择插入/图片/来自文件,选中刚输出存储的图元文件即可将其插入Word文档,存为.doc格式,这样应该都能打开了。

网友:

\我的2005的版本打不开哦。图形无效

网友:

谢谢小马过河朋友的帮助!转成了doc格式,现发给大家

楼主:

因为工作的原因,这段时间没有到社区非常抱歉。我现在图纸已经另存为版本比较低的图形,另外再附上pdf格式的图纸,望大家都来参与。

网友:

感觉像轴承里的支持圈,可以看看轴承厂是怎样加工的

网友:

产品是九伏电池的正负极接头 将一小拉伸圆柱体插进此产品中间的六方卡位即通电
本人想做套多工位级进模具 但感觉不好留链接筋 因产品底部是一圆平面 所以在这里请教各位前辈
看看有没其他好办法做级进模具

网友:

跟了很多天此贴,一直没看到有实质性的建议,不知道是社区朋友对此产品不感兴趣呢,还是真的没什么大侠级人物进来看到?

网友:

很简单的!!!!

网友(2007-07-07):

POW 朋友你好:
能否说的详细些呢?很想听听你的看法,不胜感激!

网友(2007-10-16):
有人知道楼主叫我们参与什么吗?我不知道他希望我们就哪些方面进行讨论。

网友:
浪卷云 你好
21楼的图片是产品图,此产品想做自动冲压模具,但本人觉得自动冲压过程中,产品不好衔接在废条料上,望你能发表看法。

网友:
这个零件曾经已经讨论过了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无法用级进模具加工

是否考虑级进模具+普通模具的加工办法?

网友:
无锡大哥 好
 这零件后来我特意找了家厂家去看,因为此产品是通用件多厂家生产。
别人用的是级进模具配自动冲床。
1.冲小孔
2.小孔定位
3.落料
4.将落料推向一边
5.成型落料
6.整形
 由于当时厂家没生产且我不能停留太久,他们说只做一次成型,这里想不透,不知道对方怎么弄,你能谈谈看法吗?

网友(2008-01-28):
怎么回事打不开?

网友:
这个帖子今天才看到
我认为做级进模是没问题的
楼主困惑的是料与产品不连接无法完成工步?
其实按楼主的用一个小孔定位,是行不通的,一个小孔定位的积累误差会很大,我认为是小孔加直径6.2的圆柱面
楼主问题解决没?
模具版块真该有人多来看看了,我以后来社区还是先来模具版块

网友:
一个小孔定位做级进模也没问题
定位的方式不同,工步的编排就不同
个人倾向小孔加圆柱面

网友(2009-03-20):
闲着翻出以前的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讨论。
此产品最终没做成,俺技术做不到,项目夭折,惭愧!

网友:
今天我又看到了这个帖子,我也有看过这样的接头,感觉一次成型有点难,但是分两次又不方便送料,期待高人出现,诺大一个社区没有搞定这个产品的吗,我不相信,。。。。

网友(2009-09-12):
打不开你的图纸,没办法呀?你把它转换成WORD文件

网友:
给个图片看吧,这产品多工位级进模具应该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