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龙数控仿真FANUC回零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28):
  我用的宇龙3.8的仿真,但是回参考点的时候X 600 Z 1010。根本没显示到零点

  我记得在系统设置里面改一些东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忘记改什么了

1 z: B P5 B% X5 w

  希望哪为高手可以告诉我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现在有没有报警啊  如果有信息是什么? 你的问题是不的回不到原点?

网友:

很正常,到零点好象就不方便用了。

网友:

可以改,但好象没有用,而且我记得好象还不方便用。

网友:

首先确定是不是X.Z.轴脉冲编码器故障.如果单纯参考点问题.可将参数1815#4.#5改为0.断电重启.重新设定坐标系.再将参数改回1.断电重启.如果是软限位.重新做软限位位置.在参数1321.1322.

网友:

关机应该是还原的啊
你是不是计算机乱码了》?
请再安装一次啊

网友:

FANUC设置机床零点用1815参数,重新设置一下看看~~记住下电重起~

网友(2007-09-14):

我也是啊,教材上说的不一样,根本就不能重新设置参考点

网友(2007-10-28):
应该是设置问题吧

网友(2008-03-29):
很容易,在设置里把机床原点改掉后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