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材料哪种规格便宜而且易加工---[请教]

楼主(2007-05-28):
大家好,关于不锈钢材料的问题想向各位请教。不锈钢材料中,哪种规格的材质价格相对便宜而且易加工的?望尽快指教。多谢了

网友:

不锈钢材料品种很多,但是选材应该是根据设计需要来选取的,不是按价格来选取的,您的问题我们很难回答,如果光想便宜,一些小窑子的很便宜,可材质嘛,连他自己都说不出。

网友:

完全同意2楼说法

网友(2009-04-27):
这位师傅您好!
      请问哪一种不锈钢比较赖腐蚀.又好加工

网友:
各位师傅好:    请问一下,用什么材料做切刀较赖用{切纯镍带厚度0.15mm,每当24小时切带在3万次}
用什么材料做比较好. 热处理需要达到多少度

网友:
303不锈钢不是很好加工吗?价钱只要要求不是很搞,小厂做的也不错。

网友:
请教下,如果是304不锈钢的话,用什么材料的刀具,进给速度应该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