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夹具设计---[图,请教]

楼主(2007-05-28):
各位大虾,小弟现有一工件需要设计一套手动卡具,具体要求是,精度和效率不予考虑,工件图纸如图,需要在小端先钻好直径8的孔,此道工序要在冲床上将孔冲成7乘7的方孔,结构越简单越好,能实现稳定装卡,装卸方便就成。 ,工件为直径22的L形铝棒,要在小端冲孔,实际上就是如何能将L形工件装卡起来,要小端面竖直向上,

网友:

参考浇注模具,气动装夹,可否?

网友:

应该先冲孔后煨弯。
如果后冲孔可以考虑2次冲孔,防止工件变形或有压伤。
使用头部加工部分定位。使用有锁紧机构的辅助支撑夹紧。

楼主:

三楼,不懂,最好能有示意图,结构要简单,手动夹具,否则成本太高。不划算啊

网友:

图纸有些老了, 什么时候的 ?

网友:

用一块方形铁,用比铝棒直径稍大的球头铣刀铣出铝棒弯后形状的槽,比直径浅5mm就好了,另边加盖板,就好了.淬火就可以用了.建议先弯后钻孔.

网友(2007-11-15):
这是方孔,咋钻?

网友:
方案1、如果该件对外观要求不高,建议制做左右防形夹块,利用快速夹钳实现合模夹紧,以提高效率。
方案2、外观要求较高,可以小头圆外径定位,支撑面置于圆弧过渡区域,注意钻孔的中心线要位于支撑面中部。

有不当请讨论。
另外最终生产你们采用的是什么定位方法,楼主可以交流一下么?

网友(2010-03-03):
必须先弯曲好工件,然后在加工头部,夹紧的话,用左右合模的方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