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5W4MoV是什么材料?---[请教]

楼主(2007-05-28):
我们在使用油嘴针阀材料时,由于使用外协产品,检验出一种Cr5W4MoV的材料,但是在资料上没有记载,请知道的大师指教

网友:

铬5钨4钼钒,用该材料一定要热处理才合理。这种材料做菜刀那是好极了,盖了帽了。

网友:

Cr5W4MoV属于冷作模具钢,
热处理要防氧化脱碳,预先热处理--球化退火,最终热处理--淬火,
HRC>=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