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二次包络环面蜗杆副提升机锁不住---[请教]

楼主(2007-05-28):
请教:

舞台机械的景杆是采用的平面二次包络环面蜗杆副提升机,工作3年多了,一开始都很正常。前段时间出现下降过程中断开电源后会缓慢下滑一段,但能停下来,现在在下降过程中断电后加速下滑,不会自动停止。上升过程正常。

请教专业人士现象原因和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加一个止逆器就解决了。

网友:

棘轮机构

楼主:

棘轮不行,我要双向操作的

网友:

这东西不可能单一的使用蜗杆的自锁性来定位!应该有2楼说的止逆器或失电自锁类机构!应该是时间久了磨损了!

网友:

更正一下,应该叫逆止器,你可以使用双向逆止器,它的用法是将电机轴与蜗杆之间加一个双向逆止器,从而达到无论是电机正转还是反转,只能由电机向蜗杆输出扭矩,无论有电还是无电,蜗杆都不会向电机轴传递扭矩,主要用于提升重物的安全保护。

网友:

大概是蜗杆涡轮磨损了吧!

网友:
Re: 平面二次包络环面蜗杆副提升机

检查一下蜗杆涡轮,大概是蜗杆涡轮磨损了吧!

网友:
Re: 平面二次包络环面蜗杆副提升机

从楼主表述来看,应该定性为磨损,造成无法自锁.

网友(2009-07-03):
可以考虑用双向棘轮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