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是否该浸油润滑

楼主(2007-05-28):
现有一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内径560外径820,转速400r/min,想用稀油强制循环润滑,不知道轴承

滚动体是否该浸油润滑,如果浸油,害怕搅动发热,不浸油,担心轴承润滑不充足,希望各位大侠说说自己的经验和意见。

网友:

稀油站强制循环冷却润滑比较好.

网友:

应该是主减上的吧,即使用稀油强制循环润滑,润滑油也要保持一定油位.轴承的一部分滚子和保持架也要浸没在润滑油中.也就是说,稀油回油口或泻油口的高度是有要求的,具体根据你的工况.
我可以帮你看一下.tly_mg@163.COM

网友:

担心轴承润滑不充足,可以通过加大油量来解决,如果还担心就要在润滑系统中有冷却措施!风冷或是水冷,

网友(2019-02-05):
低速重载,应该用脂;
高速轻载,应该用油;

满足润滑的前提下,粘度低些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