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载机发动机老是熄火是什么原因?---[请教]

楼主(2007-05-29):
大家好,我们有几台装载机,最近这一段时间发动机每次过一个小时就自动熄火,请教各位,是哪些原因引起的这些故障

网友:

新的装载机??????都是这样吗?具体情况说清楚,建议先检查下油路

网友:

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
1、就是209说的,你先检查下油路,可能是有空气,导致无法供油
2、察看下气路,看是否有进气不足
3、发动机是否有过热现象?是否过热保护造成

网友:

检查油路和冷却水温,如果有自动保护功能就可能出现异常情况自动停机

网友:

一般是油路有空气

网友(2009-07-19):
同意楼上的观点,很可能是喷油泵里面有空气,把高压喷嘴打开一个,通过发动机上的手动泵排排气;还是不行的话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发动机的进气滤芯要清洗了;如果还有问题建议你查一下电路,看看熄火电磁铁的电压是不是符合整机的操作要求,有可能线路在熄火电磁铁上有分电压(一般这种情况伴有整机动力不足,感觉整机没劲)

网友:
空滤和柴滤太脏了,换一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