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可以切割0.8mm宽的槽么?---[图,请教]

楼主(2007-05-29):
请问水刀可以切割0.8mm宽的槽么,如图

网友:

完全可以切割.

网友:

我感觉切割不了,厚度太薄如果材料软的话容易翻边,起皱,总之我猜用水刀切割效果不理想。
你如果想切的话可以试一下。

楼主:

多谢楼上2位,问题主要是这个槽对于水刀来讲会不会太窄, 咨询了几家说是水刀割单边就要1mm,来回割这样的槽的话最多也就能割到近2mm,我对于水刀的能力不是很熟,所以上来咨询一下大家

网友:

只切单边呗~水刀的宽度好像差不多就是1mm的样子,不过应该也有再细一些的吧!

网友:

不需要来回切,可以切一次,对于切缝的问题,在于喷头的孔径,可以采用小孔径喷头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砂管有0.8mm的,你用80目或者更细的砂切效果会好点。

网友:

切割的寬度要看噴嘴的孔徑,印象中噴孔越大切割效率越高,可以處理厚度較厚的工件,如0.4mm的孔徑,切割寬度約小於1.5mm。0.125的孔徑是目前電子業在使用的,寬度約在0.5mm。當然是以使用超高壓的水砂刀機台為條件。
守誠

网友(2007-09-13):

对于切割0.8的槽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呀,现在标准的就是0.7,因为加砂水切割混合管磨损到0.8需要80小时,而现在0.5加砂混合管的可以使用300小时,现在0.18加砂混合管也已经出来的,这样对于精细零件的切割也就成为了现实,对于0.7以下切割精密零件的产品基本上以进口设备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