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行星轮系的齿轮的齿宽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29):
二级行星齿轮传动,同等传动比的情况下,齿宽一般不一样,为什么?

网友(2008-10-22):
我觉得道理是这样:齿宽和齿轮寿命有关,寿命和承载有关

网友:
楼上说的对,高速级的齿宽小一点,低速级的齿宽大一点,主要是承载不一样.